楼主(2009-08-05):
  PLC用途越来越广泛,我所接触的一些设备中,发现用PLC的设备,故障产生后一般故障点查照比较困难,
    原因大都是plc编程时没有考虑到,传感器、接近开关等有损坏一般PLC不能自我诊断,特别在一些传感
    器、接近开关比较多的设备中往往让人感到手足无措。 每次检修总带个手提电脑不是很方便,维修多靠
   经验。设备多多少少有故障发生,要考虑用户维护方便,同也给plc编程人员减少烦恼!
   编程时要考虑:
  1,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特别是在没有触摸屏时,PLC多余的输出触点作为报警指示,在做动作时最好
       设置内部监视时间超时报警,报警时关闭输出负载总电,对应输出点让其慢闪报警指示。
  2,不可能同时接通的限位同时接通则报警,让对应输出点让其快闪报警指示。
  3, 在用触摸屏时,每个报警指示要能提示故障点及对策,让触摸屏充分发挥其显示优势。
  4, 最好能编一个调试设备程序,能编程解决的就不要动“刀子”解决(象调相等能在程序内调相),有利调试设备故障点查照。

     以上同勉!
  • 下载积分:+1(xxscwsry)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 下载积分:+1(wnsg)
  •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A:
    按需要设计为最实际!

网友B:
    那只能说明你对设备的不了解,设备都有相应的图纸,每个输出点都要满足条件才会输出,PLC上面都有输入和输出指示灯,如果你对设备了解,那么你只需要看看PLC上的输入指示灯就知道是否满足输出条件。如果输入条件都满足了还没有输出,你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OK。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出现故障后能在触摸屏上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就更好了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E:
    楼主如果触摸屏和plc一起用时可以再屏上做故障点提示,把设备的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都做故障点提示,无论哪个有问题都让它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样可以节省维修的时间,也能够让工厂的维修工轻易的掌握设备的维修技巧。

楼主:
    3楼:设备了解需要时间,工厂的设备维修工不能象搞设计的人员那样了解设备,自己设计的程序时间长了也会忘。维修时间要浪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3楼:设备了解需要时间,工厂的设备维修工不能象搞设计的人员那样了解设备,自己设计的程序时间长了也会忘。维修时间要浪费的。

    那就要看图纸啊,对照图纸看I/O点的动作情况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3楼:设备了解需要时间,工厂的设备维修工不能象搞设计的人员那样了解设备,自己设计的程序时间长了也会忘。维修时间要浪费的。

         好的维修工必定要熟悉各种设备的性能,和电路,否则那不是好的维修工,在说PLC控制柜的维修也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复杂,有输入点输出点指示可以马上判断出那个端子输入有问题,几分钟的时间便能做出来IO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你对设备的不了解,设备都有相应的图纸,每个输出点都要满足条件才会输出,PLC上面都有输入和输出指示灯,如果你对设备了解,那么你只需要看看PLC上的输入指示灯就知道是否满足输出条件。如果输入条件都满足了还没有输出,你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OK。

            高人,完全支持

网友H:
    请问3楼的师傅有没有看清楚楼主说的内容?如下:
                                           特别在一些传感器、接近开关比较多的设备中往往让人感到手足无措。
                就以我单位刚建厂时举个例子,一号自动立体仓库,几千个输入点先不说,当货物进入初级检测口时有条形码,重量,货物的长宽高低检测,货物尺寸类型简单,装货的货盘类型检测,前后左右的倾斜度检测,等等,入口处有50个光电及接近开关,输入的都是逻辑脉冲组,请问怎么来看输入指示?眼睛快速扫描?大脑快速存储?还是要通过触摸屏等终端来实时反馈信息才能赢得宝贵的抢修时间。
          以上个人感受,个人还在学习PLC之中摸索。。。以后还请各位师傅多指教!

网友I:
有理!不是每个维修人员都对程序很了解!如3楼说的是不太可能的!现在plc差不多普及了,像以前不是每个维修人员都能拿到梯形图的!更别说熟悉程序了!楼主的想法很好!

楼主:
有的设备几万步程序,读出的程序大多没有解释,还有专有cpu(就是常用cpu型号后面多了几个字母)是oem特供的,对程序想很了解不可能。为啥要oem呢?

网友J:
只能说国内程序编的烂,没有一点逻辑性

楼主:
plc编程人员那种“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要不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你对设备的不了解,设备都有相应的图纸,每个输出点都要满足条件才会输出,PLC上面都有输入和输出指示灯,如果你对设备了解,那么你只需要看看PLC上的输入指示灯就知道是否满足输出条件。如果输入条件都满足了还没有输出,你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OK。

这位朋友真是高手,熟悉一台新设备需要时间呀,只有一些一线设备大厂才会提供相当详细的资料,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设备厂家提供的资料不会介绍的那么详细的,一般只提供电气原理图和一些触摸屏功能的说明,你能只看PLC的I/O接线图不在现场观察就能知到PLC I/O的动作流程吗?

网友L:
既然是综合讨论版块,我想楼上怎么多同行发言,有一定的代表性.归根到底,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技能.PLC目前对于我们确实比较有一定的难度.一来比较杂.有欧美系列,有日系.还有台湾品牌,更有国内品牌.二来同一系列的具体编程语言不尽相同.但我相信有信心学好它.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接触时的无奈,到现在回想以前.至少我是慢慢走过来了.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网站站长,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同时也盼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提供一些现场资料帮助同行借鉴.

网友M:
能做到的尽量去做,不管是方便维修也好,便于操作使用也好。尽量以人为本,花最小的代价做最实用的东西。编程人员应该根据自已的能力尽最大努力去做就好。

网友N:
18楼的,你干的10年,现工资是多少啊?

网友O:
理论比较注重实际,想法很好,只是这样一来编出的程序要长了一点!

网友P:
师傅们讨论的很精彩.......学习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Q:
我还是顶楼主的了

    3楼说的对设备熟悉。。???

我告诉你。自己做的机台我都要看程序去解决问题。

看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了。。开发的。。肯顶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