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第四个采集数据偏小问题?

楼主(2009-08-05):
各位高手,最近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用EM235接受大概200米远的地方由温度探头检测温度后送出来的0--10V的信号,在235的四个输入端用万用表测出探头送过来的模拟量信号正常大概都在6--7V之间,但是在文本显示器上前三个信号显示的与实际温度相差不大,只有第四个显示与实际温度相差很大而且波动也很大,输入电压有6.4V但是显示只有50度而且很快在50--55之前变换.我查了程序应该没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注: 主模块和EM235都已经接地,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A:
首先要看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将四个通道的负端短接
看看近来信号线正负也没有接反
不行就将其他通道拆一个下来
将这第四通道的信号接上去试试
如果正确那就是第四个通道本身就有问题
不错,你的方法我回试试的,谢谢了

网友B:
波动大一般是干扰的事,你按照手册上面的方式将信号负与235板子的地连接一起,不会产生跳变电压,另外你换个好点的屏蔽线,屏蔽率要超过85%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