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各位大侠,我用温控仪输出一个4~20mA电流,电发热管是采用可控硅控制,我将温控仪输出的4~20mA电流去控制可控硅。。。我主要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自动调节电发热管的加热状态,比方说烘道温度达到温控仪所设定的设定值后,能够较好的维持在这个温度左右。。。大家说我这样的方法能实现吗???

刚才去量过了,随着温度升高,温控仪输出的电流值逐渐减小,可控硅是受4~20mA电流触发导通的,电流值越小,导通程度越低,电流越大,其导通程度越大,我这样的解释正确吗???

网友A:
是可以的,但要正确选择可控硅,一般是用scr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保持温度,保持多少度,楼主如上所述的只是一个信号问题,很容易实现,你的方法可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但愿可以啊,这个方法是我自行决定要这么做的,万一实现不了,那真是丢人了。。。可怜啊

网友C:
    如果你没有把握就不要做!

网友D:
    可行,但要注意电流与温度对应关系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刚才去量过了,随着温度升高,温控仪输出的电流值逐渐减小,可控硅是受4~20mA电流触发导通的,电流值越小,导通程度越低,电流越大,其导通程度越大,我这样的解释正确吗???

网友E:
    这样不行吧!可控硅可以控制导通程度大小?好像不行?可以用温控器控控制可控硅的通断来控制温度,比如OMRON E5CZ-Q2温控器控制omron G3NA-240    DC5V-24V可控硅就可以达到要求,还带有PID自动调节功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可以选择本身就有控制可控硅来控制调节温度的温控仪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没有问题,可以实现!
    我们产品有时用到的电加热器控制就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温控仪输出的4-20mA电流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这种可控硅本身带有触发电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去量过了,随着温度升高,温控仪输出的电流值逐渐减小,可控硅是受4~20mA电流触发导通的,电流值越小,导通程度越低,电流越大,其导通程度越大,我这样的解释正确吗???

    错了,
    首先,可控硅的书面语叫晶闸管,普通的可控硅用在直流电路中只有在控制极和阳极加一个正向电流才能使可控硅导通,而一但导通后制极也就失去了作用,可控硅维持导通状态。只有使阴极和阳极电压降低到可控硅导通电压以下,或断开电源才能使之关闭。
    普通的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中时,是通过控制K极上的电压角度来使阴极和阳极导通。如果你想用可控硅来改变输出电压,就必须改变控制极的相位角度。
    4-20MA是标准的工业控制信号,但不能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度。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错了,
    首先,可控硅的书面语叫晶闸管,普通的可控硅用在直流电路中只有在控制极和阳极加一个正向电流才能使可控硅导通,而一但导通后制极也就失去了作用,可控硅维持导通状态。只有使阴极和阳极电压降低到可控硅导通电压以下,或断开电源才能使之关闭。
    普通的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中时,是通过控制K极上的电压角度来使阴极和阳极导通。如果你想用可控硅来改变输出电压,就必须改变控制极的相位角度。
    4-20MA是标准的工业控制信号,但不能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度。

    楼主又没说是直接调整!
    只是表达了这种思路好不好!
    上海杰顿的JS3000晶闸管调压或调功器就是 一个可控硅加内部触发电路
    输入信号为4-20MA,最终控制的就是可控硅的导通角度来达到调压的目的
    楼主说的有错吗?

网友I:
我也认为可行
用4-20MA控制调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J:
选用“可控硅输出”的温控表就可以了。

网友K:
现在有IGBT模块加触发驱动模块加温控仪很稳定的

网友L:
有温控制器,为什么还有用可空硅呢?直接接一个SSR继电器,不就是好了吗?

网友M:
直接控制可控硅可能不行!要加转换电路!不然可能会最小是还升温!最大时温度加不上去!就麻烦了!

网友N:
用温控表的4-20MA来控制可控硅加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温度到达设定值很稳定,上下偏差很小;缺点是成本比较高。如果偏差要求不是很高,可选用温控表是继电器输出和可控硅为开关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