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8-05):
请问将电位计直接与三菱变频器中的端子:10、2、5连接,
设定外部控制模式,旋转电位计,变频器控制面板上的频率会显示变化吗?(变频器没有按启动时)

网友A:
肯定不会!

楼主:
那我们公司的变频器为什么有的会变化,有的不会变化呢,到底接线上有什么差别,请告诉我好吗?

网友B:
如果你选择了外部控制模式,外部有方向输入,旋钮电位器,当然有频率显示变化了!

网友B:
变频器的运行条件必须要有这两点,第一:要有方向输入,第二:要有频率输入。变频器才能有输出动作。缺一不可!

网友C:
没试过怎么会知道。
我遇见到得台达变频器,在不启动时也会显示频率,但是其频率闪动,启动后一直显示。且递加一直到设定值。

网友D:
对于三菱FR-A700系列变频器,参数Pr.52(默认为0)设为100时,监视器可在停止中显示设定频率,在运行中显示输出频率(为0时,即默认情况狂下,始终显示的是输出频率)。停止中Hz的LED闪烁,运行中点亮。
Pr.52=5时,显示的也是设定频率,但是与Pr.52=100时有所不同。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E:
我想你们的变频器应该是接了STF和STR来控制启动停止了。。。所以会有变化

网友F:
变频器参数设置好的话是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