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问下高手三菱的编程软件哪个最好用?

楼主(2009-08-05):
三菱的编程软件太多了,哪位高手知道哪个最好用?体积大的好用还是小的好用。谢谢。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A:
三菱的编程软件好象并不太多吧!
1.FXGPWIN
2.GPPW
第一种小才几M
第二种大些,几十M,但也只是不同时期的版本区别而已
大的功能多些,可以配合仿真软件进行一些程序的模拟
好不好用得要看个人啊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好,软件大小和你解决问题没有关键的联系

网友C:
GPPW的好用,FXGPWIN注释是日文的,GPPW的是中文简体,GPPW能与防真软件兼容

网友D:
根据个人的习惯和喜好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E:
高版本的好用。这还用说。

yanzhi2008

网友F:
就是不能用鼠标滚动页面.应该改进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能用鼠标滚动页面.应该改进一下.
GPPW8.0以上的版本已经支持鼠标滚轮了。如果是7.08的版本,可以用单独的鼠标滚轮软件,在本论坛有下载。。。。

网友G:
8.52的版本就支持光标滚滚轮 当然用高版本的

网友H:
说实话个人觉得还是gp好用点!fx也可以,以前也一直用它!不过功能少了一点!

网友I:
还有一种版本 gpp IEC版的。混合编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能用鼠标滚动页面.应该改进一下.
8.52版的已经可以了啊

网友J:
用GPPW吧。
我都是这样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K(2009-09-18):
我用的是8.18U版本,怎么还是不支持鼠标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