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质量有问题吗?

楼主(2009-08-05):
刚调试一台设备,用了两台台达的触摸屏,第一台屏是单色,一通电,屏上根本无法看到字,只有打手电简才能调试参数,将背景光都调到了最大后,还是无法看到屏上的字,供应商说是LED坏了,第二台屏用了两天,第三天就黑屏了,屏上黑乎乎的,用手触摸也无反应,应该不是处于休眠状态。
是台达的触摸屏的品质有问题吗?不知各位是否遇上过这样的问题?
一笑而过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您首先检查一下电路系统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没那么严重吧。台达也是品牌产品哦!

网友D:
不像是触摸屏的质量问题。因为屏出厂时都做过检测的!还有 不会这么巧两个坏的都让你碰到了!你检查检查供给触摸屏的电源有没有问题,我记得好像是DC24V的电源!还有检查检查你的电路有没有直流电源接地的地方!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应该是 现场的 问题 ,
用过好多台达屏了,
都没什么问题
真是屏的问题 楼主赶紧趁风去买彩票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是用直流24V供电,因为电柜是承包给人家做的,直到调试时才看到电柜,电器部份全是电柜制造商买的,也不知是否是水货。真倒霉!
一笑而过

网友F:
直接找制造商联系.有疑问向台达售后服务联系.

网友G:
用了两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
\

网友H:
都用了5年了,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I:
你水平太高了吧?!

网友J:
用了几个月,没发现台达触摸屏有问题,可能跟电源或干扰有关,你可以试着将触摸屏移开一个位置。

网友K:
把触摸屏搞个单独的直流电源供电,就没有问题了,我也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L:
有可能,我以前所在公司代理台大的产品,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A57,AS57,比较差的,返修率很高。

QQ(VX):2252241236

网友M:
台达的屏还可以的。建议检查外围线路,如电源。

网友N:
台达的产品在自动化领域就是山寨货

网友O:
一般没事,检查电源及是否有干扰问题

网友I(2009-10-15):
好无奈,这么多人对台达的产品有偏见!!!台达可是咱们的华资的良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