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人按网上教的方法制作三菱Q系列PLC传输线不能正常通讯

楼主(2009-08-05):
网上有两种接线图我均试过,是什么原因?CPU是Q02H

网友A:
試這個看看吧!

楼主:
谢谢,今天再试试。

网友B:
我记得Q02H是带usb口的,用普通的usb线就可以编程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
没用过Q系列的,不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