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在线求助

楼主(2009-08-05):
欧陆591P直流调速器驱动一台直流电机,直流电机前几天烧了励磁今天修好回来(据说是没开冷却风机跳闸引起的)。现在问题出现了,励磁电压随着开机时间的增加不断的提高,励磁用的是电流控制。励磁线圈的电阻相应的增加,当电机停下来后励磁绕组电阻逐渐减小。重新开机励磁电压也回到以前以前大小。是否正常,不正常时电机问题,还是调速器问题。

网友A:
和你的负载有一定关系,调速效果不变应该不是调速器问题,不放心可以卸下负载空转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