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图中二行程序可否等效?有什么不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一样的,看一下上升沿的时序图就OK了。

网友B:
异曲同工

网友C:
你去试试FX1S机型,第一种程序能输入吗?

第一种程序纯粹是因为硬件的进步才产生的。

网友D:
不是吧, 第一条指令是当X0  ON时  MO一直保持ON    也就是说X0有ON    MO就ON;
第二条提令是上升沿脉冲,也就是X0  ON的第一个周期  MO才ON   下一个扫描周期MO就OFF了。

网友E:
第一条指令是当X0  ON时  MO一直保持ON    也就是说X0有ON    MO就ON;
第二条提令是上升沿脉冲,也就是X0  ON的第一个周期  MO才ON   下一个扫描周期MO就OFF了。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先看看教材,编程练习下载个仿真软件演示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在FX2N中几乎一样,在早期的机型中就不一样,第一条就可能无法写入

网友B:
4楼 5楼
你们仿真过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第一条指令是当X0  ON时  MO一直保持ON    也就是说X0有ON    MO就ON;
第二条提令是上升沿脉冲,也就是X0  ON的第一个周期  MO才ON   下一个扫描周期MO就OFF了。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先看看教材,编程练习下载个仿真软件演示一下就明白了。

第一条用的是|↑|,而不是| |,前者是取上升沿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