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大家在做控制箱的时候总的漏电断路器都安装嘛?好像漏电断路器只对短路、漏电、过载有作用吧?那对触电是不是不起作用???大家对防触电都采取什么措施啊???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再请教下各位,在选择漏电断路器时大家是根据什么标准去选的?或者说是要参考哪几个主要参数呢??漏电断路器里有那么多参数,各自都是什么意思,发挥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A:
漏电断路器就是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而设计的!怎么会对触电不起作用呢?
若要问还有什么措施,那就是接地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断路器就是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而设计的!怎么会对触电不起作用呢?
    若要问还有什么措施,那就是接地啦

    但是我在漏电断路器说明书上看到说对触电引起的事故不起保护作用,我用的是正泰牌的

网友A:
    那我只能说你的选型有误啦!(个人见解)
    可以肯定地说绝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漏电断路器都具有触电保护功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只能说你的选型有误啦!(个人见解)
    可以肯定地说绝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漏电断路器都具有触电保护功能

    朋友,那你举个例子,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漏电断路器有防触电功能的,我去看下,谢谢!~

网友B:
    触电也就是漏电嘛!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随便点个网页看一下 免得你不信
    http://www.ehsy.com/product/3/9243.html
    叫法不一样,你不要以为不是漏电断路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 下载积分:+1(yefengchen)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漏电断路器说明书上看到说对触电引起的事故不起保护作用,我用的是正泰牌的

    对单相触电起作用,电流通过人体回到大地,产生泄漏电流,被零序互感器检测到,只要大于30mA,就会在小于0.1秒内引起脱扣线圈动作,从而跳闸。对人体一零一相和两相触电不起动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啊。。。

网友D:
    漏电电流一般选30mA的,动作时间在0.1S以内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当然要装了漏电电流保护开关,能够自动切断电气设备接地故障线路,保护人身用电安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同意八楼的,但是好像火线和零线碰一起的漏电比较少见。一般电热管和变频器都会有点感应电,漏电保护太灵敏了也不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顾名思意,漏电保护器就是起漏电保护的作用,有单相和三相之分,单相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从相线流出去的电流必须从零线流回来,漏电保护器里有个零序互感器,目的就是检测电流的,相线和零线同时从零序互感器中穿过,如果工作的设备和线路不漏电的话,从相线流出去的电流会全部经零线流回来,零序互感器不产生电流,当设备或线路上有漏电的地方,那么经相线流出去的电流就不会全部经零线流回来,相线和零线的电流不同,零序互感器就产生了电流,零序互感器产生的电流送到晶体管检测电路,检测电路检测到电流过大就会驱动脱扣线圈,使漏电保护器断开电源。一般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是15mA----30mA。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吴高山)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都装。一般是用FUJI 或是MITSUBISHI的。行货吧。实在不 行。士林的垃圾开关也装一下吧。

网友I:
    一般来说工厂。也别是冶金行业都不会装漏电断路器,因为设备本身就存在漏电,漏电断路器的原理就是两路电压平衡,一旦不平衡就跳,所以说有些情况下漏电断路器该装,又不能装,要看需要。

网友J:
    漏电都不跳还叫漏电开关啊!想保护好就用结零保护了!

网友K:
    我个人感觉漏电开关主要用在办公室照明,办公设备及饮水机等一些容易引发触电事故的线路之前。生产线上的设备一般较少用漏电开关(有特别要求的除外)。因为漏电开关是很敏感的好东西,线路或设备稍稍有点点走电都会导致跳掉,那还生产过鬼哦。

网友D:
    如果两相触电的话可能会不起作用,因为形成回路了

网友L:
    漏电开关哪里都有,怎么 会不起作用呢!如果是变频器之类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可靠接地的比较好,(个人意见)
    QQ3050854928

网友M:
            漏电是指电源的回路直接到接地线这时漏电保护动作(而不是零线), 因为设备外壳都是接地的  当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保护动作 防止外壳有电时造成人员电击。

网友N:
    这要看你了  日本人一般都用   看过他们做的 设备

网友O:
    要求是二级漏电保护的,但实际中有时嫌麻烦因为设备多了漏电流肯定有的。

网友P:
    太大的漏电断路器就不能防触电鸟!!!超过30mA了

网友Q(2009-12-12):
装啊 就是保护触电啊

网友R:
有的漏电开关漏电电流是可以设定的,从30-500MA分几档,如果要防止人体触电的话,必须小于30mAs.

网友S:
漏电断路器对人体触电或设备漏电时起保护作用,空气断路器对短路、过载起保护作用(不过选型得合理)。漏电断路器应用规则应该是三级防护,另外漏电电流也得选用合理。

网友T:
不装不装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