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9-08-06):
我装好三菱编程软件后,打开编程软件,在新建界面中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还有以前编写的小程式也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下。。。。
小弟谢谢先

网友A:
可能和你的系统有关,建议安装v7中文版或v8英文版安装试试

网友B:
重换系统,要不有可能你安装的时候安装错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