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09-08-06):
我以前用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S型号一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最近买了台新的,试机后发现有几次死机现象,
死机后屏幕左上角显示:91 00000001-80003F80字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断电重启后触摸屏又可以正常工作,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我用的机子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机型号和程序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新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急啊,哪位大哥知道91 00000001-80003F80这个故障代号是什么意思啊??等待中.....

网友A:
没见过,画面资料是不是用到过巨集指令,如果有请仔细查看,另外还有画面控制区和状态读写区是触摸屏占用的,PLC不要挪为他用。

网友B:
台湾货是有点水的。都那样。

楼主:
楼是兄弟也遇到这样的现象吗?我也搞不懂,今天又很正常没出现那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D:
我正想买个海泰克的屏,你这么说我就要犹豫了!

楼主:
这是想知道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等大侠出现.

网友E:
后面的开关5.6剥下来在看看

网友F:
旁边有干扰吗?

楼主:
屏是单独用的一个柜,没干扰啊,现在有时还会出现93-00000001-80003F7C字样的故障,和以前又有不同,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