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本人今次经人推荐买了一台信捷XC3-24T-E的PLC来用,结果在使用中无法写入DDRVI指令。后来在网上下载了更高版本的软件,这下指令写进去了但是无法下载到PLC里面去。显示什么无直接函数输入。请教各位前辈有没这面的好招。

网友A:
引用楼主吴高山于2009-08-06 20:21发表的 关於信捷PLC使用中的几个问题请教 :
本人今次经人推荐买了一台信捷XC3-24T-E的PLC来用,结果在使用中无法写入DDRVI指令。后来在网上下载了更高版本的软件,这下指令写进去了但是无法下载到PLC里面去。显示什么无直接函数输入。请教各位前辈有没这面的好招。

     好像主控指令也不好用

网友B(2009-10-23):
PLC 是2.5版本的吧,要通过升级上位机软件才可以用,可以联系我30287398

楼主:
plc是 v2.5的。请问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C:
现升升级吧 plc也可以升级 信捷网站上有下载软件及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是 v2.5的。请问需要什么软件?

一般用2.5版本的软件。有些指令可以把PLC版本升级到3.0以上用。

网友D(2009-11-28):
PLC升级到3.0版本就好用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