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09-08-06):
我以前用的好好的GX-DEVELOPER 7.8,不知道什麽原因,现在一打开就显示系统启动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我有好心人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重新安装测试过吗?是否中招了?请查查病毒

网友B:
GPPW-7.08是最稳定的版本了,检查系统或者软件吧。。。

楼主:
谢谢你们!重装已解决!

网友C:
这种情况是系统问题。可能是系统中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D:
规范共分规范飞

网友E:
从新安装过就可以了哦!!!!

网友F:
我也遇到过,重装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