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知道两台欧陆如何联机

楼主(2009-08-06):
因生产需要两台机器联机。用一个主控台控制。我们试验联机时《没有连接传动轴》发现两个主电机转速不一致,请问如何调整〈欧陆是590P〉

网友A:
呵呵呵,楼主想复杂了,不是联机,你用外控接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欧陆就行,不过记得给电位器加外部电源,欧陆自身的电源带不起来双控,外控电源要与欧陆电源共零。

网友B:
不用外部电源吧,用第一个电位器的输出去第二台的电位器电源端就可以啦。

网友C:
用一个电位器就行,第一台变频器电位器输出直接联第二台变频器输入端。还可以根据两个电机的转速差异,分别设置两台变频器的最高、最低输出频率参数,达到两台电机按一定转速比例运行的目的。

网友A:
呵呵呵呵,我不多说什么,用不用外加电位器你试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