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那位大师可以说一下怎样从外部起动和停止FX-1S的程序

楼主(2009-08-06):
那位大师可以说一下怎样从外部起动和停止FX-1S的程序

网友A:
利用输入停止信号,来停止所有输出信号

楼主(2010-06-27):
那位大师可以说一下怎样从外部起动和停止FX-1S
具体程序是怎能样的!

网友B:
Step1:在GX Developer的PLC参数中设定需要作为外部输入的触点编号。
Step2:给你的外部输入触点接线
此时,外部触点为ON,则程序运行,为OFF,则程序停止。
Regards

网友C(2010-10-14):
3楼高,Q的都可以
那位大师可以说一下怎样从外部起动和停止FX-1S的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