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防真软件问题

楼主(2009-08-06):
防真软件监控中.那个 未支持指令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你的程序中有目前这个模拟软件不支持的指令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程序中有目前这个模拟软件不支持的指令呗
例如模拟量的指令,高速计数器的指令等。。。。

网友C:
三菱模拟软件中 部分指令是不支持的 例如高速计数器等

楼主:
谢谢各位了,知道了

网友D:
运动控制指令也是仿真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