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急停开关都是用的什么功能???

楼主(2009-08-06):
我们这里用的急停开关不断控制电源,只不过相当于另一种复位而已
问问各位朋友,你们公司的急停都用做什么功能?我感觉需要断控制电源吧 ???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看你的需要,一般冶金和机械类的可以关断控制电源,但化工和医药类的控制一般情况特别是发酵和反应部分是不允许断电的,这就要停那些不重要的控制,而重要的部分不能关断。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一般是断开控制电源用 其他要看机器的运作情况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我觉得不用,急停开关只需要动作中的机械装置能停下来就行了.
那不就使人安全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急停开关只是为了设备和人身安全考虑而设置的.一般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定义.考虑到要控制电源是为了当需要停止设备时执行部分失效而做的一种选择.但本人认同控制电源.(习惯性和概率性)可能同每个人所经历行业有关.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断开控制电源

网友F:
这边没明确规定,因设备工艺而论,达到最佳安全状态为好,并不是一定要断开控制电源,因为有好多机器是不能断开控制电源的

网友G:
一般是断开控制电源用

网友H:
看实际需要,可断可不断

网友I:
我觉得是断程序 断功能 要不然失去意义 要是断电源 装开关就行啊 断交流电 直流开关电源都可以用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