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菱FX2N的PLC故障求助

楼主(2009-08-07):
我公司一台FX2N-80MR-001三菱PLC,无扩展模块,故障情况是POWER绿灯亮,CPU-E红灯亮
运行开关在RUN位置,检查电池电压3.7V正常,PLC自身提供的24V也正常。而测试所有的输入点
,居然输入状态指示灯都不亮。用通讯线与电脑联机,显示出错无法连接。偶尔较长时间断电再上电,
PLC能够正常,正常时PLC可运行,输入输出工作正常,指示灯都正常显示,和PC的通讯也好了,但
断电再送电故障又同前述。
拆开外壳检查无插口松动,外部排除短路过流故障。请高手指点该故障,怎样维修。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个是这种故障。是2N-128MR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网友B:
这个同电池没关系,你用电脑监控看一下错误码率代码

网友C: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软件监控好像是看门狗出错

网友A:
什么看门狗??

网友C:
好像是扫描周期出错了。。。看门狗自动锁住,去年碰到的问题。。直接叫三菱公司去修了

网友D(2010-06-24):
这个现象我发现过好几次了。不过都是软件问题!QQ:285794003

网友E(2010-09-11):
我们单位有一台三菱FX2N-64MR的故障和你描述的一样,后来直接更换了一台新的程序,然后将原来的老程序下载下来,重新传入PLC就好了。

网友F:
我以前已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我是先把程序保存,再格式化PLC内存,在将程序写入,故障就没有了,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

网友G:
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有饭吃,一起努力的学习

网友H:
有没 转换的的程序在里面 重新下一个 格式化

网友I:
前几天也遇到过FX2N-32MR的,把程序读出来后,清一下PLC内存再写进去就好了。
读出来的程序用编程软件检查是错误的,要新建工程,复制过去才行。

网友J:
qq:582831822免费维修,运费不负责

网友K:
CPU内存有垃圾,反复清几次内存,就可以了,不信你试试,我遇到了多次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搞定的。PLC没有问题。
云锐PLC培训总部 苏老师
www.peixunplc.com

网友L:
这问题我碰到几次,是插件接触不好 拆装几次莫名其妙的好了
一路走上来

网友M:
我也碰到过,好的时候用电脑查看,有个别软元件失效不能用,后就用其它不用的同类型的软元件代换掉,在重新刷程后就好了,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软元件会失效,就是软元件在梯形图中以上电,可软触点就是不动作,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N:
我也遇到过,格式化一 下,再重装就 好了 ,没什么的,应该会可以查到错误,也可能是程序本身就 有问题,好好看一下!

网友O:
换一个后备电池,程序重新刷新(把所有程序和数据读出来,关掉电源,开电源,再重新写入程序),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解决的。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网友P:
长时间断电后又可以的话,是不是PLC的内部电源模块有可能出问题了,可能上电比较慢导致复位不可靠
jxh668

网友Q:
看一下错误码代码

网友R:
将PLC内所有参数清空,再传一遍程序

网友S(2010-10-16):
问题一:PLC 内存中出错了
问题二:复位不正确
问题三:CPU的通讯有问题,用久了的机器可能出现线路霉坏的情况,一班打开后印板上有印迹,煤 气场合使用的,通常有黑色的爬碳现象。

网友T:
此故障象是硬件故障,有接触不良现象,造成数据传输或控制信号出错,得送专业维修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