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08-07):
最近遇到的问题,有一部堆垛机上的两个电机,完全一样的编码器,电机,变频器,一号电机共组正常,二号电机变频器报故障,编码器回路错误,检查线路及变频器脉冲卡都没问题,怀疑编码器,两个电机上的编码器互换,工作都正常,再换回来二号电机变频器又报编码器故障,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原来二号机上的编码器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能用在一号电机上面呢?

网友A:
你的編碼器線有對換試過嗎?

网友B:
检查检查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两电机控制方式不同吧,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你对换后感觉工作是正常的,极有可能此编码器有掉脉冲的可能,因为第二组电机对其控制方式要求精度及高吧,要脉冲反馈一样才能工作,第一组电机控制方式是不是不同??

网友D:
应该不是编码器的问题,因为你已经与另外一个对换过,还是仔细检查一下编码器的连接线,我在维修私服系统的时候也遇到过编码器报错,大都是编码器的连接线断路,重新接好就行了.

网友E:
看看电磁干扰问题,前提是你把线和参数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