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关于步进电机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当步进电机正在运行的时候能否通过改变输入脉冲量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A:
脉冲量是用来控制位移量的,因为每一个对应步进电机的一个角度。
脉冲频率是控制步进速度的。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改变脉冲频率就能改变速度了,脉冲量不能改变速度

楼主:
多谢大师们的指点!

网友C:
可以,把频率放在一个寄存器里,随时可以给寄存器赋值 更改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