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怎样安装STEP 7 MicroWIN V4.0 SP4的USS库?

楼主(2009-08-07):
[各位大虾,小弟现在手头有个项目,用S7200与MM440通信,需要用到USS库,我的版本是网上下的STEP 7 MicroWIN V4.0 SP4版本,现在发现库文件里什么都没有,从网上下了个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的安装包,安装后,里面还是什么库文件都没有,小弟现在心急如焚,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二啊。到底怎么才能有库文件啊
或者直接发给小弟USS和modbus的库文件,小弟直接放在lib文件夹下。
在此谢过了

楼主:
我的油箱,
chswust@163.com

网友A:
图片太大,请下载看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2009-09-23):
估计你的STEP 7 MicroWin V4.0 SP4的库文件相关注册项是被你用优化软件给优化了,所以你的STEP 7 MicroWin V4.0 SP4中库文件是空的,给你发个注册表修复工具,解压后你将该文件扩展名修改为txt,然后用文本编辑器修改相关路径为你的STEP 7 MicroWin V4.0 SP4安装路径(工具内是在D盘下),然后将该文件扩展名改回reg,双击导入即可。
描述:库文件注册表修复项
STEP 7-WicroWIN库文件恢复.rar

网友C:
直接安装本站的 V4.0 SETP 7MicroWIN SP7 uss 库文件直接就有了

网友D:
谢谢你,我按照你的操作,已经恢复了

网友E(2011-04-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F:
西门子S7200 MODBUS-USS协议库 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
下载地址
http://dl.dbank.com/c0ko4h5mwi
含安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