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如题,就是为了走线方便,我想把断路器的负端进线,从正端出线,请问这样接可以吗?谢谢了!(8.7)

本人发了这个帖子已有13天了,其实当日就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提醒与指点,同时我也上很多网站查了些资料,结果我还是多绕了几十公分导线,从进线端引进的!同时我见后面有几位仁兄在时时关注这个问题,真的我很谢谢你们,不只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有习惯养成的教导,这对我这种刚踏进电气行业的小牛犊来说是个很好的提醒!我把最近搜集整理的资料《短路线接线》分享了与大家共勉,前几天实在太忙了,没来得及分享!希望大家以后有问题继续踊跃讨论!
附件: 断路器接线.rar (6 K) 下载次数:117

网友A:
可以,无任何问题。

不过你需要对断路器上做明显标记,这样反常规的动作不做明显标记会有安全隐患。

以上答案来自于富士电机。

网友B:
可以,上进线和下进线我都见过,采取上进线的要多一些,
像西门子的断路器我就亲眼见过是下进线的,查了一下资料,有这种用法!
点这个网址看看,对你会有帮助
http://www.gyjdwx.com/xing/baojian/200904/6945.shtml
  • 下载积分:+3(fjqz0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我认为不可以,断路器的设计就是上进下出,合上时需用力,断开容易。
    反着接的话,不附合使用习惯。

网友B:
    补充一点搜索的资料如下:

    传统的断路器设计总是以连着静触头的接线端作为电源端,在动、静触点之间有灭弧系统间的隔离及电源端之间的相间隔弧措施均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当断路器的动、静触点及连接部分,因绝缘及隔离已有措施,只要灭弧系统正常熄弧,断路器也就能正常开断。 但采用下进线的断路器在短路分断时,动、静触点断开后,各相动触点连接部位均为带电体,在一段较长区域内,如轴间脱扣区有空隙,极限分断时产生的电弧因电动力及灭弧室缘故,大部分在灭弧系统中熄灭,但总有小部分的带电游离气体与邻相带电体相遇,就可能产生相间短路,破坏了断路器正常断开。DW15系列中壳架电流1600A及以上的规格,由于相间间距比壳架电流630A的断路器大,并采用隔离和绝缘手段,因此,虽然同为DW15系列,却能同时满足上进线和下进线要求。HSW1和DW45系列结构上,将每相用塑壳结构隔离成独立小室,因此所用规格都能上进线和下进线。 4.小结 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HSW1、CM1、DZ20、和H、TO、TG各个系列塑壳断路器都只能上进线,而不能下进线,若一定要下进线,就要使产品的结构有异,下降幅度也应不同。因此,用户应当按下进线的极限分断能力试验报告,才可判断下降幅度。如果断路器垂直倒装,断路器原负载端在上面,并作为电源端,断路器远电源端在下面,作为负载端,其工作条件比垂直正装下进行时更严酷,因此在极限短路分断,除因与正装下进线安装形式而引起相间短路外,还因灭弧在下方分断时产生热气流方向是向上的,对电弧进入弧室也稍有不利。 断路器横向安装上进线时,极限断路分断时,电弧主要是由于电动力驱动进入灭弧栅片灭弧,即使是触点断开时产生的热气六向上时,其上方仍然是灭弧室的金属栅片,只不过是灭弧室也处于横放位置,短路器横向安装上进线时对起其性能影响不大,当然,断路器横向安装也是不能下进线的。 如果是漏电断路器更不能将上进线和下进线接反,因为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脱扣线圈只有在得到动作信号的时候瞬时带电,当漏电断路器断开分断电路后即刻断电。如界限相反,造成漏电断路器动作后,电压依然加在脱扣器线圈上,就会烧毁线圈整个漏电断路器丧失了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不可以,断路器的设计就是上进下出,合上时需用力,断开容易。
    反着接的话,不附合使用习惯。

    不是你认为不可以,就不可以!

网友D:
    可以反装接入电源(就是所谓的下进上出),有时考虑走线的问题.特别是电源进线处.使用该方法的不少了.

网友E: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要考虑现场工人的操作习惯,如果有什么 问题出现的话,很紧张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反装接入电源(就是所谓的下进上出),有时考虑走线的问题.特别是电源进线处.使用该方法的不少了.

网友G:
    做事,特别是做电气设计的要绝对按照规程和电工工艺去做,这不是方便不方便,这是一个电气工程师的素养问题,做个好的电气工程师要对你的产品负责,对用户负责,甚至可以说不懂PLC没人笑话你,但你连最基本的电工工艺都不懂那就太不尊重这个职业了,楼主三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进线和下进线我都见过,采取上进线的要多一些,
    像西门子的断路器我就亲眼见过是下进线的,查了一下资料,有这种用法!
    点这个网址看看,对你会有帮助
    http://www.gyjdwx.com/xing/baojian/200904/6945.shtml

    不提倡这个,我们做工控的应杜绝这种方法。比如:动力柜中,电源进线现进隔离开关,后断路器。不过有很多不正规的电力柜中,为了安装方便现进断路器,后进隔离开关到母排。只所以习惯变自然,见怪不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做事,特别是做电气设计的要绝对按照规程和电工工艺去做,这不是方便不方便,这是一个电气工程师的素养问题,做个好的电气工程师要对你的产品负责,对用户负责,甚至可以说不懂PLC没人笑话你,但你连最基本的电工工艺都不懂那就太不尊重这个职业了,楼主三思。

    最基本的电工工艺里规定了不允许下进线?
    真是笑话!
    发表言论之前最好搞清自己言论的正确性,这根本扯不上什么一个电气工程师的素养问题,关键是你是否在坐井观天!

网友B:
提不提倡是一回事,可不可以是另一回事!
楼主是问大家可不可以?楼主问大家提不提倡了吗?
所以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两个字:可以!

网友I:
是可以的,只抄作不大方便,

网友J:
不可以
安全第一!

网友K:
从电气安全角度出发,绝对不可以下进上出。更不可以倒装。《上海市低压电气规程》有此规定。

网友L:
不可以
安全第一!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M:
正规断路器上应该有标示哪是进、哪是出!或者说明书上也有说明!如果你认为你懂得多,你想怎么用没人管。大家没必要在此钻牛角尖!!

网友N:
最好不要用,以我的作风宁愿乱的不成样也不那样接,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用吧,要是真出了什么安全事故,呵呵。。。那就=砍头咯!!!!!!!!!
QQ3050854928
yanzhi2008

网友O:
兄弟,行有行规,设计要考虑安全,人性化,即使可以用,要为以后的维修工人的维修习惯留点空间。建议不要反着用。

网友P:
建议不要这样用。
对了,有没哪位朋友见过国外来设备的电柜里有这样用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Q:
理论上是可以反用的,很少老的开关柜也这样用过。但不合常规,的确很危险的,最好不要用。

网友R:
有个别的不可以,多数都可以。

网友G:
绝对不可以,建议12楼的多看看书,多去现场看看,没真本事凭二把刀的手艺不要在这里乱说,如果你肯定是可以,那好,你去设计一个这样的柜子,看看出口谁要你的,不要认为什么都可以乱改,大家都应该按规程按工艺要求去设计去安装,否则不出问题是小,出了问题你承担不起,电气工程师一定要从开始的时候就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听信12楼这种人的主观意见,仔细想想出了问题他能负责吗?是要楼主你自己负责,楼主如果想做一位对自己对客户都合格的电气设计人员请听我的劝告。

网友S:
这种问题就不应该问  说明你没有动手  不了解断路器  空气开关有很多种  带漏电保护 不带的  还有触点 做电气就应该规范 要是这样可以的话 那空气开关上面还标ON OFF 做什么

网友T:
我在荷兰工作三年,国外来设备的电柜里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U:
小的空开最好从上进线,但大空开也可以从下进线的,以前也觉得不符合设计要求,但很多进口设备大的空开就是下进线的,既省力美观,也没什么事故发生。因此断路器可以反着用

网友V:
可以,现在有很多设备就是反着用的。但我总觉得别扭,还有要做记号,我不会有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可以,建议12楼的多看看书,多去现场看看,没真本事凭二把刀的手艺不要在这里乱说,如果你肯定是可以,那好,你去设计一个这样的柜子,看看出口谁要你的,不要认为什么都可以乱改,大家都应该按规程按工艺要求去设计去安装,否则不出问题是小,出了问题你承担不起,电气工程师一定要从开始的时候就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听信12楼这种人的主观意见,仔细想想出了问题他能负责吗?是要楼主你自己负责,楼主如果想做一位对自己对客户都合格的电气设计人员请听我的劝告。

就凭你说"绝对不可以" 也大概可以知道你是几把刀水平啦!
顺带还回答21楼问"有没哪位朋友见过国外来设备的电柜里有这样用的??" 本人当然见过,否则不会乱说!
不象某些人没见过,就在指手画脚!还建议别人看书,我看,要看书的是你,省得贻笑大方!
最后我补充一点,我回很多贴,不是劝或建议楼主一定要这样去做!OK!还需要我说多少遍啊,那些不认真看贴的朋友
很遗憾,24楼的朋友理解水平实在很有限,我在13楼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只是回答楼主可不可以!不是延伸到我自己设计柜子时是不是一定采用这种下进线的用法的问题,诚然我本人以前没有这么用过,但不表示以后在必要时候不这样用!(除非国际上都统一了标准)
我小声问24楼一句:你真的很懂吗?很有本事吗?见过国外的用法吗?(27楼在荷兰见过,我们这里进口的一个箱子是德国的也一直这样)

网友W:
简单的说:不可以
复杂的说:没必要
如果你非要反着来,谁也没办法
不过以后有多少维修电工打开柜子,开口就骂
你也没办法

网友X:
可以的,但断路器的极限短路分段能力会下降,请慎重

网友G:
怎么30楼这种人也能在这混下去呀,自己都不做还让别人做,出了问题你负责,呵呵,还是好好看看书吧,真正贻笑大方的人是谁?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是真理就是真理,到哪里都不会错。至于你的柜子,呵呵呵呵,也许是我太高看你了,看你的贴子就知道你的柜子什么德行了。

网友Y:
还是要符合人的使用习惯,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Z:
"没简单的说:不可以
复杂的说:没必要
如果你非要反着来,谁也没办法
不过以后有多少维修电工打开柜子,开口就骂
你也没办法"
没问题,尽量不这么干!!!

网友G:
呵呵呵,我发现30楼的说瞎话不带眨眼的,还国外设备反接!自己不这样接让别人这样接,你怎么想的啊,别拿看到过的垃圾设备当理论。还有必要的时候你就反接,如果你经验丰富考虑过电工接线的方便柜子设计的合理用得着反接吗???呵呵呵呵,你该该改名,叫白天也能说成黑夜!!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我发现30楼的说瞎话不带眨眼的,还国外设备反接!自己不这样接让别人这样接,你怎么想的啊,别拿看到过的垃圾设备当理论。还有必要的时候你就反接,如果你经验丰富考虑过电工接线的方便柜子设计的合理用得着反接吗???呵呵呵呵,你该该改名,叫白天也能说成黑夜!!哈哈哈哈

你自己什么水平自己清楚,少拿无知当高明!还喋喋不休地说个什么呢?最瞧不起你这号人,靠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我承认自己水平有限,广大坛友有很多很多比我高水平,但你算什么呢?

网友AA:
不可以的。有严重的安全因素。

网友AB:
反着接线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原理,也就是不符合人们的操作习惯。这样接虽然从电路上讲得通,但也算设计失败。没得哪个把手机设计成长方体的,而都是把它设计成流线型的,就是为了符合人体工学。

网友AC:
实际上是可以,但最好不要, 因为有的人没有注意看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不要为了接线方面就这样接, 我不同意这样的接法是对的

网友AD:
在你 入门时  老师可能忽略了 告诉你  进线是上进下出的哦 · 断路器的上头端没进气孔是防灰尘的 倒过来用 好吗

网友AE:
安全考虑.....还是不要这样接线为好.操作很多时候都是随习惯的

网友AF:
绝对不可以。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搜索的资料如下:

传统的断路器设计总是以连着静触头的接线端作为电源端,在动、静触点之间有灭弧系统间的隔离及电源端之间的相间隔弧措施均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当断路器的动、静触点及连接部分,因绝缘及隔离已有措施,只要灭弧系统正常熄弧,断路器也就能正常开断。 但采用下进线的断路器在短路分断时,动、静触点断开后,各相动触点连接部位均为带电体,在一段较长区域内,如轴间脱扣区有空隙,极限分断时产生的电弧因电动力及灭弧室缘故,大部分在灭弧系统中熄灭,但总有小部分的带电游离气体与邻相带电体相遇,就可能产生相间短路,破坏了断路器正常断开。DW15系列中壳架电流1600A及以上的规格,由于相间间距比壳架电流630A的断路器大,并采用隔离和绝缘手段,因此,虽然同为DW15系列,却能同时满足上进线和下进线要求。HSW1和DW45系列结构上,将每相用塑壳结构隔离成独立小室,因此所用规格都能上进线和下进线。 4.小结 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HSW1、CM1、DZ20、和H、TO、TG各个系列塑壳断路器都只能上进线,而不能下进线,若一定要下进线,就要使产品的结构有异,下降幅度也应不同。因此,用户应当按下进线的极限分断能力试验报告,才可判断下降幅度。如果断路器垂直倒装,断路器原负载端在上面,并作为电源端,断路器远电源端在下面,作为负载端,其工作条件比垂直正装下进行时更严酷,因此在极限短路分断,除因与正装下进线安装形式而引起相间短路外,还因灭弧在下方分断时产生热气流方向是向上的,对电弧进入弧室也稍有不利。 断路器横向安装上进线时,极限断路分断时,电弧主要是由于电动力驱动进入灭弧栅片灭弧,即使是触点断开时产生的热气六向上时,其上方仍然是灭弧室的金属栅片,只不过是灭弧室也处于横放位置,短路器横向安装上进线时对起其性能影响不大,当然,断路器横向安装也是不能下进线的。 如果是漏电断路器更不能将上进线和下进线接反,因为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脱扣线圈只有在得到动作信号的时候瞬时带电,当漏电断路器断开分断电路后即刻断电。如界限相反,造成漏电断路器动作后,电压依然加在脱扣器线圈上,就会烧毁线圈整个漏电断路器丧失了漏电保护功能。

支持这位老兄。有理说理。国内的电控柜是没有见过倒接的,但在一些进口的电控柜使用母线系统,确实有这样空开下进上出接线的。大家维修欧美进口的电控柜是要注意这个。

网友AH:
个人认为是可以用的

网友AI:
不符合正常思维,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AJ:
当然,反着用同样能达到跳闸的作用,但是标准化设备是不允许不这样做的,而且必须垂直安装,这是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
无规矩不成方圆,电气不同于软件,程序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只要最终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了,而电气上你这样做的话,只能留着自己用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K:
用是没问题,可以这样用,但为了安全尽量少用哦。

网友AL:
不符合正常规.很容易出事.出大事,

网友AM:
不可以的!

网友AN:
绝对不行,一定要正规接线,该怎么接怎么接。

网友AO:
可以反着用,为了安全必须做好进线和出线标识

网友AP:
一是手册明确有写进出。二是反接断路动作会失控,且会烧毁控制部分。(有亲身经历,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AQ:
按理似乎可以接,当发生漏电故障时它是会动作跳闸.然而它的脱扣线圈马上烧了!因为它不能长时通电(跳是跳闸了,脱扣线圈还在通电呀!).如果反接了,有事了,这个责任担当不起啊!一定要以"安规"来操作!

网友AR:
可以的,但要注明。。。。

网友AS:
小型断路器还是可以的。大型是不行的。是考题更不行了。习惯就是标准。

网友AT:
以前我也是有反接的,学习了。谢谢各位!!!
zhou-jinsou

网友AU:
如果短路的时候会跳闸吗?

网友AV:
嗯。这是可以的,不过有规定断路器下进上出时需减少30%的额定容量使用。

网友AW:
可以,但是分断能力有所下降

网友AX:
东西没事,有可能人会有事。

网友AY:
能用就行,亮了就行,响了就行!!!这样做是不行的!支持楼上的,“东西没事,人可能会有事”

网友AZ:
可以,无任何问题。

网友BA:
当然可以啦 不过从安全角度考虑带是上进下出

网友G:
欣慰楼主的选择,祝你在电气这行里越走越顺。一定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职业素质,从点滴做起,有自己的判断,这样你才会有发展,从事技术工作,别人看到你专业才会更信赖你,切忌听从某些人的不规范和偷懒做法。最后还是要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BB:
我们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但不要把不适应我们社会环境的东西也做拿来就用
君不见,西方用三相220V电源我们为什么没有跟他们改
西方开车走右边,你为什么不走右边
西方开右舵车,为什么国内不允许开右舵车?
因这他不适应现在的大环境,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会吃很多苦头的,就如开右舵车一样,出了很多车祸后,才开始禁止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下进上出的事情............

网友BC:
对于国产的老型号断路器来说,绝对不要下进上出(理由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对于现在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来说(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无所谓上进下出或下进上出,各位可以去看看施耐德或正泰的断路器样本资料。

网友BD:
可以,需注明

网友BE:
反过来搞的话是很不科学的。这样的机器安装是失败的。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