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1.主控指令怎么在地形图中编写?
2.如何替换三菱中的DATERD时间指令?
3.为什么我的软件上面显示程序段1、2、3……别人的都是网络1、2、3……
4.跟三菱不一样的地方,元件注释很不方便,输入触点与中间继电器又不可以重名,可以取消这种设置吗?
  注释的时候还有没有方便点的方法,即在程序中该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1、请将主控指令拖入梯级或者直接双击主控指令。

2、DATERD是三菱Q系列读取时钟指令,请在西门子S7-300使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钟,至于SFC1如何使用,你用的既然是中文版的Step7,请在Library中找到SFC1并按F1就可以了。
3、中文版的显示为程序段1,而如果切换为英语,则应该显示为Network1……,如果你看到的是中文版的网络1,那么应该是Step7 Microwin软件上显示,至于是否会出现在Step7 V5.3 SP2中文版上,抱歉,时间久远,我记不清了。
4、西门子提倡使用符号表来命名你的元件。
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你无需去考虑是否存在硬件或者硬件上的地址分布,你写的将是纯标签化的程序,即使硬件上发生地址变化,只需要去改写符号表即可。当然,如果你习惯于三菱的Q系列的标签化编程的话,那么本应该无什么问题。
  •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楼主:
    (cvlsam )谢谢了,应经明白了,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