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大家好,我是才学PLC的个新手,想问问下面这个电路怎么用PLC程序编写才能实现相同的功能。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不会吧,起保停程序你也不会?

基本上类似于下面的程序: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应该不用PLC吧,这么简单的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起保停程序你也不会?

基本上类似于下面的程序:
[attachment=26918]

您试过仿真吗?或者做过实验了吗?
我试了,点动有些问题啊!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我试了一下,按下点动按钮:

松开点动按钮: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的确存在问题,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更新的问题。

现重新附上该电路图的程序:

同时附上导出的 AWL文件,你可以导入你的软件中使用。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试过仿真吗?或者做过实验了吗?
我试了,点动有些问题啊!

由于PLC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将原电路图直接转换为梯形图之后动作顺序可能会有差异。
一般情况下执行效果相同,但楼主给出的图恰恰就是不一般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按下点动按钮:
[attachment=26933]
松开点动按钮:
[attachment=26934]

搂主编写的梯形图,没有问题。仿真软件运行也没有问题。完全符合电路图的要求。
电机的启动就是要求保持住运行状态。手松开点动按钮,机器照样运转。只有按停止按钮
电机才会停止。所以搂住自己画的图没有问题。
唯一要考虑的是。电工图中的元件是380v的,你要改为220v的

楼主:
       “一般”情况下,继电器逻辑电路是可以直接用梯形图逻辑代替的,所以在继电器逻辑电路上有造诣的人很容易对梯形图上手,但终究PLC从原理上就不同于继电器逻辑电路,我在才看PLC书籍的时候,对“输入映像区”、“输出映像区”、“中断”等这些含义并不清楚,做了这个练习之后,对PLC工作原理上的理论总算有了点体会。
      5楼的答案正确!但我也附上我的练习:

           之所以将这段并不高明的程序贴上来,是好与下面的程序进行对比:

          只是将NW1与NW2进行顺序上的互换,但结果却大不相同(请亲自做个实验体会一下?)

个人觉得这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说明PLC与继电器逻辑的区别,甚至可以写进PLC的教科书里。
因此,啰唆了两句。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E:
不错。顶下回答的楼子们

网友F:
此属于较特殊的一类,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 -lonel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