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各位大侠好!
我是个才接触PLC的新手,请帮我看看下面的电路要怎样编程才具有相同的功能呢?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简单哦呵呵
合作愉快!

网友B:
SB1=X1
SB2=X2
SB3=X3
KM=Y1

LDI   X2
LD   X1
OR  X3
LDI  X3
AND Y1
ORB
ANB
OUT Y1
END

网友C:
SB1为启动 X0
SB2为停止X1
SB3为点动X2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B:
呵呵 3楼的大哥怎么上传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1为启动 X0
SB2为停止X1
SB3为点动X2
[attachment=26927]

我仿真了一下,点动好象不行!
真的不行!
还是谢谢啊!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仿真软件需要响应时间的。
上面两个程序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这个
   [attachment=26944]

对了,可以用!
还可以更简单些吗?谢谢!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E: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F:
[upload=1] x000为启动 x001为点动 x002为停止

网友G:
很好很强大

网友H:
楼主:你的画的图中应加上热继电器。
X0为自锁控制启动按钮;X1为点动控制启动按钮;X2为停止按钮;X3为热继电器常断按钮。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画的图中应加上热继电器。
X0为自锁控制启动按钮;X1为点动控制启动按钮;X2为停止按钮;X3为热继电器常断按钮。
大部分功能都相同,只有一点:按下X0后,再按下X1,不能停止。
不过你做得很好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I:
SB1-X0,SB2-X1,SB3-X2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J:
很厉害啊
看我的

网友K:
7楼的也太复杂点吧!这么简单的一个你还搞什么脉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