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程

楼主(2009-08-07):
想了好久,终于是决定发一贴。和大家一起讨论流程图对PLC程序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讨论流程图对于编程来讲的主要作用?是不是编程都得画出其流程图?我想讨论这个问题,会让很多的初学者,以及相关人员都能得到学习,希望大家能一起参于进来。

网友A:
流程图画好。。。程序也编好差不多了

网友B:
看是什么程序了!要是顺控肯定是要画流程图的!继电就不用了吧!

网友C:
可能是因人而宜.我每次都是了解设备基本情况.特别注意一些重要关键的功能,以安全可靠为主.然后先做好手动状态功能,把一些基本逻辑做好.再做自动模式功能.最后把整个程序做精.重复调试到结束.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2(dailiang) 说得很好!

网友D:
一定要程序流程图的。你在画流程图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思考程序的思路。
如果机械的时间流程图更好了,流程图画起来也容易了。
用SFC,那跟流程图基本上一样的。

楼主:
复杂的程序一般是把公共的部分先编,比如公共的算法和通讯相关的协议等,然后再编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