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9-08-07):
伺服电动机与普通电动机有什么区别?
普通电动机用在伺服驱动器上可以吗?

网友A:
不行!伺服电机有反馈系统,普通电机没有!

网友B:
⑴无电刷和换向器,因此工作可靠,对维护和保养要求低。
⑵定子绕组散热比较方便。
⑶惯量小,易于提高系统的快速性。
⑷适应于高速大力矩工作状态。
⑸同功率下有较小的体积和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