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

楼主(2009-08-07):
请教高手,我用的是松下FP0的PLC ,现在想用FP-X系列的,我把原来的程序转换机型后输到FP-X,有两处错误,而FP0中是正常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除了程序转换后,还要执行数据设定软件的下载。即MEWNET-H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