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级热电偶传感器

楼主(2009-08-07):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上的热电偶(E)传感器,的信号线为什么老是断掉,我检查了一下热电偶的信号线没有被外部拉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热电偶的材质是(镍铬与铐铜)制作的,加热后其材质很脆,很容易受机械振动而发生断线,而且温度一般都控制在200度左右,如需更高的温度一般都用J 或K热电偶,而且不容易断线。

网友B:
同意1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