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怎么用FX2N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9-08-07):
根据一台主设备的转速(经常变化)来控制另一台设备的转速。

网友A:
首先,你需要读出主设备的转速,你需要一个编码器
接下来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B:
响应速度多少阿?同步控制呢?还是同速控制?
先说同速控制不进行数据调节:直接把主伺服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从伺服的模拟控制输入就可以了。
通速控制要进行数据调节:FX2N+FX2N-2AD+FX2N-2DA 主伺服模拟量输入到2AD换算数据用2DA输出到从伺服电机。
同步控制就要详细了解你的具体工艺了。。。。。增加张力控制或者位移检测等传感器了

网友A:
FX2N+FX2N-2AD+FX2N-2DA ,那我直接用FX0N-3A也可以吧
另外,我在用FX时,能不能在定位移动的过程中随时改变速度啊?

网友C:
建议使用编码器得到脉冲后,使用PID控制模拟量输出。则同步。。

网友D:
加上定位模块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