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PLC和温控表的通讯程序

楼主(2009-08-07):
台达PLC和台达温控表DTC-1000C的通讯程序,自己编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初始化错误,应如下写
SET M1143
MOV H87 D1121
SET M1161
MOV K100 D1129
SET M1120 最后写

楼主:
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波特率9600,应该是H86吧,另外我要选择ASCII啊,怎么能写SET M1143呢?SET M1143就变成了RTU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