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看吧, PLC (FX1S14MT)可以检测脉冲宽度吗?

楼主(2009-08-07):
公司给我的任务,问我能不能用这个型号的PLC检测脉冲宽度,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兄弟来看看呢

网友A:
不能 不能 不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还得再顶啊

网友B:
用内部高速计数器试一下!精度不敢保证啊!
C235可以对X0进行一相加减高速计数。用M8235的ON OFF来控制它是作为加或减计数,ON为减计数、OFF为加计数。
用M8000直接驱动C235,则PLC自动对X0的输入脉冲进行高速计数,注意计数器需要用RST C235对其复位。
高速计数器只能对器输入点OFF→ON进行计数,对下降沿则没办法。因为高速计数所针对的输入应是高频的比PLC扫描周期还快,只能取一段时间内的脉冲个数,用总时间除个数则得出脉冲周期,如果没有规律的脉冲则没办法!
可以多次这样计算,应该能取得一些数据进行参考。以前说取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可PLC扫描太慢,可能不成立。
你说的两次信号是哪两次?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还是别的?请明示

网友C:
好像不能把!脉冲的频率太高,plc反映没那么快吧!
我要检测的脉冲频率一点不高,很可能好久出现一个,是不定时发出的.

楼主:
脉冲=1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接通了一个开关呢?如果是的话可以考虑用TTMR这条指令试试.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D:
可以的,用X0来检测脉冲的上升沿,启动一个定时器.用X1来检测脉冲的下降沿.用来停定时器,要用中断指令,具体的自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