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我在编程的时候遇见一下几个问题:
1.因为以前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基本很少用到子程序,中断程序,
  现在改用西门子之后,感觉用着不是很熟练,那在不影响程序运行的情况下,
  我把所有的程序都放在主程序中可以吗?
  这样有什么弊端?
2.三菱中的PLS指令也就是只要一个触发,在西门子中用哪个指令代替?
3.我的配置PS 307 5A       6ES7  307  1EA00  0AA0
                   CPU314          6ES7  314  1EA04  0AB0
                    IM 360             6ES7  360  3AA00  0AA0
                    IM361              6ES7  361  3CA00  0AA0      2个
DO16×DC24V/0.5A        6ES7  322  1BH00  0AA0     11个
   DI16×DC24V/0.5A        6ES7  321  1BH01    0AA0     9个
这样的一套配置大约得多少钱?
如果把输出换成240V又是多少钱?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再次请求给予解答,,
再次感谢先!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1、你原先的Q系列没有用好,你没有深入了解模块化编程的思路。
三菱的Q系列可以编写多个主程序用作项目工艺的分配,也可以称作为任务,或者POU,程序组织单元,而对于西门子来说,其不允许分配多个主程序,也就是OB1,但是,并不意味着西门子不能做,对于西门子来说,三菱的多组程序运行仍然依据先后循序执行,这与西门子的OB1运行时一样的。西门子依靠FB,FC的调用来实现。将所有程序都写在OB1中无什么弊端,只是程序的重用性与可读性变差而已。
2、西门子中对于边沿触发的用法与三菱完全一致,通过P上升沿,或者N的下降沿,区别在于,西门子需要为P或者N来指定一个Bit变量,这不意味三菱要强于西门子。而是三菱将其做成隐性的而已。
3、价格实际上你在论坛上并不能得到什么确切的答案,根据代理商的不同,价格一致,折扣不同。不过要提醒的是,你的配置中是否配置了足够的电源模块,IM361需要单独供电。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了!又有点收获了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