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那位大侠帮个忙!

楼主(2009-08-08):
为何我按下任何一组拨码开关D1相应的数字不是加1而是加4?D1的数字怎样才能拥有2个小数点?
QQ3050854928

网友A:
你的线有没问题。
D1 的数字显示2个小数点。你的PLC有没浮点计算功能。
如果有加一段程序
你直接读取 D10 的数值就有小数点了

楼主:
我用的是FX1N-60MT的。是 这样吗?但是我按那拨码开关的时候怎么还是加4,就从上图变到下图的数字?而且我看X10-X13,Y10-Y13是以0.1的频率依次闪亮的,有时按还失灵!
QQ3050854928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查图片。。。上传个图片附件吧
想问下楼主为什么要用浮点呢?
FX1N 没有浮点计算功能的。FX2N可以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是没有搞懂,FX1N没有此功能的话那就更急了,要求就是FX1N,除了这个办法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把拨码开关的一组数字存到数字寄存器(D)中,再把D中的内容写成有两个小数点的,说白了就是用来控制脉冲达到更高精度。。。
QQ3050854928

网友A:
能说下具体的控制和系统配置吗?
我用FX1N如果用到浮点数就直接把数据放大。

网友B:
同意五楼的方法,放在数据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0.0000001234也许我们测量起来比较麻烦,但是1234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个人意见,仅为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
用拨码开关的数据控制脉冲数量或宽度,比如我要丝杆前进1.25MM的话要怎么来写这个程序?
QQ3050854928

网友A:
昨天发贴数量到达。。。没办法回复了。
我不知道的你的系统怎么样的。
按照普通的PLC 集电极输出控制来说吧 。
想让滑台前进1。25MM 那么你要知道 减速器 丝竿螺距 伺服齿轮比 来计算N个脉冲 滑台移动的距离。 这样的计算关系 伺服电机使用手册上有就不说了。
还有一种偷懒的方法。假如你输入移动的距离是10000脉冲,用千分表测滑台移动了0。05MM 那么就能求出1个脉冲移动了多少距离。然后你想移动1。25MM 那么计算关系是 0.05/1000X1.25就能计算出你想移动1。25MM 需要使用的脉冲量了。 经过单位换算,和数据放大。没必要弄到浮点数值那么麻烦的。

楼主:
略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
QQ3050854928

网友C:
8楼讲的不错,如果只达到更精,可以把伺服驱动器的1个脉冲的移动量缩小就可以了.比如1个脉冲移0.01,改成1个脉冲移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