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7有英文版吗?

楼主(2009-08-08):
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7的英文版或者补丁呢?
谢谢!!!!

网友A:
WinccFlexible 2007为多语言版本,安装时可以选择英语,如果安装时选择中文,那么在软件的设定中选择界面语言为英语就可以了.

网友B:
选项----设置-----工作台-------用户界面语言。。。。

网友C:
我安装时候选择中文安装(英文默认),装完后是英文,选择中文还是一样,中文帮助倒是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QQ(VX):2252241236

网友D:
我始终感觉楼主不是要英文版的WinCCflexible2007而是想做成英文界面.直接在文本或者需要注文字的地方键入英文.如果不是,那支持二楼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