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我们厂有几个屏,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叫它们的名字.现在是两个不同的名称牌子;但以前只有威纶一个牌子的时候,它的屏上是否只是写着统一的WEINVIEW或者也有EVIEW,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以前的两种名称是属于威纶或是按名称分一人一半.
我在论坛里看过关于威纶和人机的区别贴子:软件我是分出来了,屏如按照贴子里面的说也算分得出,屏下中间有个[手]的就是威纶.没手的,而且是eview是人机.但我发现我用威纶及人机两个软件都能把几个屏的程序载下来,其中有两个是标着eview没手标记,一个是weinview有手标记.用威纶全部都可以反编译,只是有时在打开这些程序时提示说找不什么.......但在下载之前的几次打开就不会有这样的提示.用人机就只能反编译一个屏的,其它两个就不行了,反编译会死机.按理说eview应是人机,但我只能反编译一个,一个会死机.威纶却能反编译.......头晕,晕头转向!!!

网友A:
WEINVIEW据说是台湾生产的
eview据说是广州生产的
两个软件很相视,有时候也可以通用。。。
如果连个互换使用后,可能运气好能使用一段时间后黑屏。
有可能使用后直接黑屏,要拿回厂家修理。。。
我以前就被害惨了

网友B:
这两个本类是一家的

网友C:
引用楼主lumingxin于2009-08-08 11:24发表的 怎么样区分人机和威纶? :
我们厂有几个屏,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叫它们的名字.现在是两个不同的名称牌子;但以前只有威纶一个牌子的时候,它的屏上是否只是写着统一的WEINVIEW或者也有EVIEW,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以前的两种名称是属于威纶或是按名称分一人一半.
我在论坛里看过关于威纶和人机的区别贴子:软件我是分出来了,屏如按照贴子里面的说也算分得出,屏下中间有个[手]的就是威纶.没手的,而且是eview是人机.但我发现我用威纶及人机两个软件都能把几个屏的程序载下来,其中有两个是标着eview没手标记,一个是weinview有手标记.用威纶全部都可以反编译,只是有时在打开这些程序时提示说找不什么.......但在下载之前的几次打开就不会有这样的提示.用人机就只能反编译一个屏的,其它两个就不行了,反编译会死机.按理说eview应是人机,但我只能反编译一个,一个会死机.威纶却能反编译.......头晕,晕头转向!!!

俺是人机公司的哈,我来解答下.EVIEW是深圳人机的品牌,WEINVIEW则是深圳威纶通的品牌,2家以前是合作关系,所以500系列产品的软件及硬件都差不多,正常情况下,2家公司的产品上都打得有LOGO,通过LOGO就很好区分呀,尽管使用的软件内核都差不多,但由于竟争关系,双方在软件里做了手脚,EVIEW的屏不能直接下载WEINVIEW的软件编译过的程序,要经过人机的软件反编译才行,如果反编译通不过,客户只有重新编程了,人机的软件的最新版本是2.6.1.WEINVIEW的最新版则是2.7.4.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认为可能同软件有点关系,你可以加我QQ联系:523160027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D:
现在我们这边也是被这些东东害惨喽!

以后就逐渐换掉这些东东啦。

不用这些啦
人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