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1:  在梯图中常用的M89.0在PoorTool找不到,M89.0在哪设置的?

2:  断路器保护报警如 I0.0 报警输出只有1条,即 DB21.DBX0.0 ,  而在ProTool信息栏中的报警的起始位DB32,两者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3:protool中 区域指针(area pointers)产生的screen number 选项中有 DB   DBW   Lenght,如DB32 DBW0 Lenght5 ,DB32为以DB32为起始,lenght 5 为长度,即128字节,DBW 是什么意思?

4:DB数据块的类型为:从UDT获得的数据块 ,他的注释不能写注解,只能转换成普通数据块可以,怎么转换呢?

5在PLC中的FC32中,DB32.DBW2为屏幕现所显示画面的代码,这是怎么设置的?

6:在PoorTool手动画面中,F1软键底数为MB100.0,手动选择键的名称为F1,底数为MB100.0 所控制的底数为M82.0 ,按F1软件怎么来触发M82.0为ON呢?
附件: 程序.part01.rar (879 K) 下载次数:80
附件: 程序.part02.rar (495 K) 下载次数:66

网友A:
1:  在梯图中常用的M89.0在PoorTool找不到,M89.0在哪设置的?

FC165的Network2程序
   L     0
      T     "MB89"
      A     "SA2031"
      AN    "SA2031."
      JNB   M001
      L     1
      T     "MB89"
M001: A     "SA2031."
      AN    "SA2031"
      JNB   M002
      L     "MB88"
      T     "MB89"
M002: NOP   0
旋钮 "SA2031"即为手动作用。该旋钮为ON时  L 1  T M89 语句有效,则M89.0为ON。

2:  断路器保护报警如 I0.0 报警输出只有1条,即 DB21.DBX0.0 ,  而在ProTool信息栏中的报警的起始位DB32,两者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FC23的Network5中有以下程序;
      CALL  "BLKMOV"
       SRCBLK :=P#DB21.DBX0.0 BYTE 70
       RET_VAL:=#ret
       DSTBLK :=P#DB22.DBX0.0 BYTE 70
其作用是将DB21.DBX0.0 开始的70 BYTE状态传送到DB22.DBX0.0 开始的70 BYTE。而DB22.DBW0为ProTool信息栏中的报警的起始位。
所以DB21.DBX0.0置位后DB22.DBX0.0也为ON,将第9条报警“液压站低压泵电机保护        QM0401    E0.0”激活。

3:protool中 区域指针(area pointers)产生的screen number 选项中有 DB   DBW   Lenght,如DB32 DBW0 Lenght5 ,DB32为以DB32为起始,lenght 5 为长度,即128字节,DBW 是什么意思?

DBW用于指定DB块中控制字的起始地址。此例中为以DB32.DBW0开始的5个字。

4:DB数据块的类型为:从UDT获得的数据块 ,他的注释不能写注解,只能转换成普通数据块可以,怎么转换呢?

修改UDT中的注释。

5在PLC中的FC32中,DB32.DBW2为屏幕现所显示画面的代码,这是怎么设置的?

在area pointers中设定了DB32.DBW0就是了。

6:在PoorTool手动画面中,F1软键底数为MB100.0,手动选择键的名称为F1,底数为MB100.0 所控制的底数为M82.0 ,按F1软件怎么

来触发M82.0为ON呢?

FC32的Network23中,根据手动页面的不同将MW100的状态传送到DB32.DBW30/32/34 。手动页在第二页时M96.1为ON,此时间接将

M100.0的状态反映到M82.0以供使用。
  • 下载积分:+2(383616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2011-03-21):
    这才是牛人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