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查表法

楼主(2009-08-08):
我有一个数据表,想输入到PLC中,然后想调出这些数据,应该怎么做?就像C语言中,将数据输入数组那样的查表程序,但不知道PLC如何做到,数据检索指令行吗?大家 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对了,我PLC用的是三菱的FX2N

网友A:
既然你会用C还用PLC?用C写语言程序调出来就可以

楼主:
怎么做啊?不知道如何调用

楼主:
各位朋友还有没有高招?这个我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2010-05-31):
我也期待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
解決這個問題不是PLC的長處,但理論上也是可以的,先寫入數據表,用數據比較指令,配合變址寄存器、循環嵌套程序進行自動逐個比較,在這方面PLC不如C語言或其它高級語言的指令豐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