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2N的SFC编程问题!!!

楼主(2009-08-08):
大家好。本人有个问题:系统有手动、自动两种状态,两种状态靠选择开关转换,自动状态下用SFC编程,当转换开关指向自动时,SET S0,系统进入自动模式,那么当选择开关指向手动时, RST S0,这样编能否实现跳出自动状态(也就是让SFC程序无效),再者已经SET的输出点,是否会复位,还是需要再编程来复位。谢谢,请指教。

网友A:
从正在运行中的SFT步中跳出应该可以,你试下了。

网友B:
S接通了就自动置位了
如果 M Y 用SET 指令就需要复位
可以用手动条件ZRST S10-100 ZRST M?-M?

网友C:
在S中已经SET的输出点是不会复位的,需要程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