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三菱PLC的怪现象,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9-08-08):
前几天,我在写三菱FX1S-14MT程序的时候遇到了怪现象,我的程序明明没有写Y2输出的程序,但Y2却输出了,清除内存还是输出,最后没办法只能写了一句LD M400 OUT Y2,让它断开,这样才没输出,真的搞不懂.还有另外一台FX1N-40MT的寄存器数据修改了以后,重启后还是自动变为修改前的数据.

网友A:
程序出错了
好学
大海

网友B:
换一个编程软件试一下

网友C:
那个,你先查下程序吧,你确定真的没有什么功能指令里让Y2输出了?那个FX1N的寄存器问题,会不会是什么M8002改的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D: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E:
等待真相

网友F:
把原本程序全部清掉,写空白的进去后,
再重新把原程序写进去就容易解决这问题了,
原因可能发生在线上编写或是复写一些程式,
或是传输时产生阶梯图覆盖不完整的原因,给您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G:
最简单拨到stop看看

网友H:
方便的話,把程式上傳上來;小弟幫你模擬一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I:
Y2点坏了

网友J:
你应该检查一下程序里是不是有定位指令,如果有的话是不是用Y2作为方向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