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09-08-08):
请教一下老师为什么安装三菱8.52版本编程软件后打不开工程也不能传输设置。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或者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楼主lcg119于2009-08-08 19:10发表的 请教师傅 :
请教一下老师为什么安装三菱8.52版本编程软件后打不开工程也不能传输设置。谢谢!
能否帖上图片加以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