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现在工控产品是不是有很多是山寨产品?

楼主(2009-08-08):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现在大多是中国制造工控产品质量怎样?它们是不是有很多是山寨产品(内部的工程师自己出来搞的)?

网友A:
做梦去吧,很多仿三菱的是有。但是要达到那个性能。简直是不可能。大家都知道三菱的PLC、自动化产品价格都是很贵的。性能一定要好。用杂牌的。过一段时间坏了。谁受得了。

网友B:
不敢用山寨的,国产的都不敢用,一旦出问题会出人命的。。。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
国产的好象偶尔会出线点灵异现象。问题没办法查,问厂家也说不出来的。你有心理准备就好了,价格底适当可以用下的。当支持国产

网友D:
我用了一个信捷的说明书上说有DDRVI指令但写好程式却下载不到PLC里面去说是不支持该功能。还有BIN指令没有长度的,你如果把X0用於BIN指令,X0后面的输入点都用不了,全部被BIN指令占用了。

网友E:
国产真的好垃圾,

网友F:
内部简单粗糙,标示不清,故障高
实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山寨的,国产的都不敢用,一旦出问题会出人命的。。。
呵呵,没有那么严重吧!

网友H: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网友I:
国产的质量不过关,不过一般大厂的还可以用,说起来这也是国人的悲哀,连水利,电力,供水也都用国外的件。

网友A:
三峡用的是西门子的S7-400。
还是用三菱的多。贵是贵。质量可靠。士林的就更加懒了。软件用三菱的。

网友J:
谁叫你们都喜欢便宜的东西,这也不能怪人家,大厂的贵一点质量也不错啊.

网友K:
山寨货多起来了,说明国内追赶国际产品的牛人还是蛮多的,这就意味着,国产精品,指日可待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呵呵,没有那么严重吧!
特殊行业。。。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L:
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M:
试一下台达的,做一些80点以内的控制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