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想问下2000系列的程序可以通过PRO-EX 打开吗?
如能!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不能打开,但可以将2000系列的程式转换成3000系列以后再打开。资料不会改变,只是用3000系列的型号代替了2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打开,但可以将2000系列的程式转换成3000系列以后再打开。资料不会改变,只是用3000系列的型号代替了2000系列。

请问如何转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转换呢!?

利用Project Converter工具就可以了,轉換後的程序是不能使用到2000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Project Converter工具就可以了,轉換後的程序是不能使用到2000系列的

谢谢!请问下,这个Project Converter工具是pro-ex自带的吗?还是要装其他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下,这个Project Converter工具是pro-ex自带的吗?还是要装其他的软件!

看看附圖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是自己平常不注意!
没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