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FP-∑掉电后的问题

楼主(2009-08-08):
台湾设备的PLC程序,松下FP-∑电池耗尽换新电池后,设备就无法启动,查看程序正常,但联上触摸屏后无法启动,驱动器程序部分的数据显示全部为0,这种设备的PLC每过两年多就会出现这种现象,PLC无硬件故障。不知原来的编程师付设置了什么东东?请问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数据区数据掉了,要从设参数。

楼主:
但是从另一台没有问题的拷贝过来也不行,这个问题我找了好几个编程的都没解决

网友A:
你拷过来的只是程序,不包括DT保持区数据

网友B:
换过三洋的,东洋的,台湾队士林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认定:换电池一定要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C:
数据保存在非掉电保存寄存器中了,掉电数据丢失,你对照其他机子,把寄存器数据输进去就可以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原来是这样,多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D:
你可以用软件上传d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