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GX Simulator6-C仿真出现“未支持指令”?

楼主(2009-08-08):
我用GX Developer Ver8编程软件编写FX1N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其中用到了PLSY指令,使Y000输出脉冲),利用GX Simulator6-C仿真时"Ladder logic test tools"窗口下面出现“未支持指令”?而且我发现Y000始终处于OFF状态。
但是我将程序写入PLC中控制实际电机时结果是正确的,请问为什么?

网友A:
电脑监控有延时所以Y000始终处于OFF状态
仿真出现“未支持指令”?因为

网友A:
仿真出现“未支持指令”?是因为GX Simulator6 不支持对PLSY .PLSR指令以及模块,通讯,及一些高速处理指令的仿真

楼主:
谢谢xyd926!
使用定位指令DRVA、DRVI时也出现了“未支持指令”?
像碰到由于仿真软件不支持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不管它,而是直接将程序写入实际PLC看结果呢。不过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有点冒险。

网友A:
是这样的,但你可以不接输出线所以也不算冒险

网友B(2010-05-11):
脉冲指令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