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8):
本人使用1PG加J2S-40A的伺服,在回原点的时候,时准时不准,具体表现为;在碰到DOG开关后有时准的时候就会在Z相脉冲输出后就停止,不正常时就会在碰到DOG开关后减速一直走到限位。
个人感觉好像Z相脉冲输出时有时无,《在不正常时短接1pg的PG0伺服也会停下,所以本人认为不是模块的问题,并且四组1PG加J2S-40A的伺服都一样的问题

请各位指教下是什么问题,在此先谢了

问题以解决《是cn1端子1号接口(LG)没接负极电源》

网友A:
不清楚,帮顶等高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没高手出现吗、、?

网友B:
这个我想问下你的限位开关理DOG开关多少距离?电机旋转一圈有多少距离?
我怀疑你电机旋转一圈的距离与DOG和限位开关的距离比例很小吧

楼主:
回四楼;限位开关离DOG开关12mm旋转一圈8mm,限位与GOG之间都反复调整过,但没什么作用

网友B:
这样啊。。。好像不合理  不知道你系统怎么配置的。
我刚才没说清楚 伺服电机旋转一圈是多少MM?  难道是8MM吗?
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这个问题。。。一下子想不起来是什么情况了

建议你把DOG开关往前挪,  起码能发出3个Z相脉冲的位置试下程序和系统
程序停止还是设收到1脉冲为停止

网友C:
顶一下楼上的朋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看

网友D:
有没有设定原点复归方式啊?

网友E:
不好意思~小弟经验不太足,不过可以给一些建议
1.确认1PG连到J2S的线材问题,是否再送讯号的时候有缺少
2.确认Dog点的元件有正确触发,及触发的零件规格是否正确,
也并正确传送到1PG内的bit元件有启动(可监测bit)

网友F:
步距角是多少,计算下减速停止的行程,好像有参数能改。

楼主:
还是不行,是不是驱动器没设置好啊

网友B:
1PG 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图提供上来看看?
电机会转用,Z相停止 伺服驱动器不用特殊设定的。

楼主:
是按这个接的线,各位看下《电源是外接24V的》1PG设定的参数是H2001 PG0是设的1个脉冲

网友B:
1pg K0 参数8192 K3 H200E
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先把伺服的齿轮比设一下,让他一圈的行程小点。
你的伺服带的是啥东西啊?一转能转这么多。。。没用减速器的吗?
还有DOG的接触时间长点看看

楼主:
再试试看

网友G:
我上次有个设备也是原点位置丢失,后来发现是编码电缆的问题,看下电缆有没有地方有较大的弯曲度,是不是有点老化,还有就是检查下线缆经过的地方有没有大电流电缆,总之,条件允许的话,换个CN2通道的线缆试试看

楼主:
线已换过了,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我再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H: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伺服控制视频讲座。在那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