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那位大师知道变频有这个功能

楼主(2009-08-09):
用一个启动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比如说我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启动信号断开变频器停止当在启动的时候变频器还是照原来的频率运行《我想问的就是 当我启动信号给它 它可不可以在从0HZ在运行速度在调 》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当你给启支信号时并线停止信号,这样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ON和OFF了,再用电位器调节速度。

网友B:
用一个按扭好象达不到你说的要求

网友C:
台达迷你型就有这个功能只是要设定下.

网友D: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要启动时保持一定时间的低速吗?
要仅仅是从0速开始启动,基本上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设置一下启动频率和加速时间就行了。
如果是要保持一段时间的低速
对于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具有启动时输出保持功能,参数Pr.571=启动时维持时间,启动后,在Pr.571设定的时间内,输出频率保持在Pr.13设置的启动频率,不管外部电位器设定频率是多少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