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我截了三个小图(但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汗颜)
在编程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不是很明白:
1.T58的D210怎么样用在s7-300中,我每次用的时候显示与地址不匹配,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2.有P上升沿触发的那个程序Q0.0是不是就只导通一下子(那是我需要的)
3.主控指令在程序的最后还要加上主控结束指令码?
4.读取时间指令SFC1看了说明,但还是不清楚怎么用在地形图中。
以上都是一些小问题,请路过的大侠们利用空余时间给予解答,谢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1、无法理解你的D210时什么?你难道没有看西门子手册中关于地址列表的描述,你如果提问西门子,请不要将西门子中不存在的地址拿出来问。
2、你玩了三菱却连上升沿的概念都不知道吗?
3、真的难以想象你如何去玩三菱的PLC的,请你在玩西门子前先看看西门子的编程手册。

     当然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所有的PLC,不管是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或者是其他品牌,对于主控指令均为成对使用。

4、选择你梯形图的梯级,然后双击Library中的SFC1,或者拖弋SFC1到当前梯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法理解你的D210时什么?你难道没有看西门子手册中关于地址列表的描述,你如果提问西门子,请不要将西门子中不存在的地址拿出来问。
2、你玩了三菱却连上升沿的概念都不知道吗?
3、真的难以想象你如何去玩三菱的PLC的,请你在玩西门子前先看看西门子的编程手册。

     当然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所有的PLC,不管是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或者是其他品牌,对于主控指令均为成对使用。

1.D210是放数据的,这个数可以随便设置 的,我知道在西门子中可以 用VW等代替,但是换上去还是不可以,我想让这个地址放置计数器的设定值
另外还是感谢你的教诲,我下了好多手册,还有教程,PPT,但感觉乱七八糟的,跟下载时的标题完全不一样,今天是第四天了解西门子,还请不要介意,
以上问题有点印象,只是想找高手确认一下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category.asp?cid=1029
楼主你可以到这个地址去看看,对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D210是放数据的,这个数可以随便设置 的,我知道在西门子中可以 用VW等代替,但是换上去还是不可以,我想让这个地址放置计数器的设定值
另外还是感谢你的教诲,我下了好多手册,还有教程,PPT,但感觉乱七八糟的,跟下载时的标题完全不一样,今天是第四天了解西门子,还请不要介意,
以上问题有点印象,只是想找高手确认一下

你玩S7-300与VW这个200的地址有何关联?

你应该使用DB来代替三菱的D数据区。

虽然接触时间比较短,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提出昏着的理由,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看西门子的编程手册,以及LAD手册,或许有时间的话可以参考一下STL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