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速度模式下的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09-08-09):
本人最近接手一个新的案子,是含浸机改善的,客户要求布滚轴越卷越大时,变频器要改变滚轴的速度越来越小,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改,本人新手对变频器了解不是很多,敬请指教!!!

网友A:
办法到是有很多,不过要看你的设备到底是如果的情况。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下传感器,当然传感器里也有好多方法达到这个方法,不过用可能部分要通过PLC编程,或者会需要加模块,如果情况不允许可以用别的方法,比如我以前用过的,因为设备是摇的,我就用了一个直线位移式电位器,把线索锁在摇杆上,让摇杆带着它改变电位器的阻值,这样就可以用最简单的电位器外接调频改变变频器速度。不过这个还要看你设备的实际情况,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可以采用带卷径计算的专用变频器,需要做个张力杆,取前面主机的量作前馈,根据最大转速最小卷径和最小转速最大卷径,来选取减速机速比,使变频器运行在最佳频率段,以实现控制。
不知对你有用否?

网友C:
用恒功率变频器,建议看看艾默生TD3300变频器。其实恒张力=半径*电机力矩,即半径的变化来控制电机力矩是最重要的。电机要有转矩闭环。速度闭环加速比只能控制恒定转矩,对变转矩控制效果不好

网友D:
变频器速度模式下的张力控制需要加张力浮辊、需要PLC+触摸屏,如果是转矩控制模式的话就比较简单了,TD3300+编码器。

网友E(2010-01-18):
这是最简单的张力控制模式,美国MAGPOWR张力控制,了解更多可以登录:
www.phmattel.com

网友F:
变频器主速度给定加PI控制修正,我已做过很多了,很稳定的。